[求助] 关于一个delta-sigma内部的DAC转换电路的疑问,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1-05-06):
电路如图所示,开关1和1d同时打开,2和2d同时打开,1和2的时钟是不交叠时钟,C1就会去改变C2上的电荷,蓝色框出的部分是电容阵列,我的分析就是DA转换的数字信号来控制C1的加权数。我不理解的地方是由于C2上的电荷随时钟的变化而变化,可是每个时钟C1分配到C2上的电荷都不是一个固定值,那么如何来确定该DAC转换的LSB已经每个数字信号对应的模拟输出。

网友:
承上
如果是電流式的
怎麼推轉移函數?

楼主:
顶上去啊,急啊,有没有做过类似结构的朋友给点提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