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LED驱动电路的整体结构框图

楼主(2011-05-06):
如题
想找一个LED驱动电路的整体框图,不用太复杂,只要求有大概的模块就可以了
比如说带隙基准模块,振荡器模块,就像这样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框图。。。
有的分享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下类似芯片的DATASHEET,一般会有内部框图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网友:
control logic大概要做哪些事情?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给个整体框图呗

网友:
温馨提示:什么都问人你何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就要问,难道我问也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绝对只是温馨提示而已!

网友:
框图随便找个datasheet上面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就随便给我来一个吧。。。

楼主:
没有人吗??
求高手进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先告诉我你需要的LED驱动电路的形式,比如是恒流还是恒压,串联还是并联,升压还是降压,电源是ac输入还是dc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是DC,串联,恒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随便搜个LED驱动芯片的datasheet都有吧?问问题是对的,但是问太简单的问题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新手,
既然可以随便找一个,那你就给我随便来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附件是一个串联恒流升压led驱动芯片datasheet,第8页有框图 MAX8901-MAX8901B_cn.pdf (686.59 KB , 下载次数: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