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dici2003.12安装后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06):
我在RedHat9.0上,安装了论坛上下载的medici2003.12后,能运行,并出相应的曲线图,
但提示
1. tmaplot: WARNING: TMAPLOT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set
         executing /opt/medici2003/utility/386-linux/tmaplot/tmaplotx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不知该如何解决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

2. *** Warning your copy of MD will expire on 1-jan-0 ***
          1 copy of MD locked (expires 1-jan-0)....
    是否会影响后面使用?

    谢谢!

网友(2011-06-19):
回复 楼主:

我的Medici 2003 在CentOS 5.5 (RedHat Enterprise 5.0) 上,会有 tmafork 的 segment fault (像是呼叫系统程序库的错误误
Tsuprem4 叫用tmaplot 也会有这你这个现象。 我查了这些utility是比较老的,约是2001年的。所以正在试着找新一些版本的,可能就行了。

网友(2011-11-29):
总想超越 一直垫底

网友(2012-07-1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新人求解!!!

网友(2012-11-26):
回复 网友A:

     能交流一下?我也用MEDICI

网友(2018-04-2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哪里可以下载最新的medici呀 可否有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