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计算一个32位二进制序列中1的个数

楼主(2011-05-07):
如题,在做一个IPv4的路由查找,现在需要计算一个32位二进制序列中1的个数。
望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二

每位相加的方法有点开销太大。。。
求高明算法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做表来查询最快,只需要一次查表就可以得到结果,如你要查询的数是1对应的1的个数为1,2也为1,255位8。但对于32位的数,这个表太大,需要2^32个存储单位,不现实。所以你可以将32位数分为4个8位,做一个2^8-1=255大小的表,每次将32位的数移8bit来查表,查4次,将4次的结果累加就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