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的license激活问题,求救求救!!!

楼主(2011-05-07):
装好vcs,无法激活输入 ./home/huangyu/synopsys/scl/linux/bin/lmgrd -c/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然后出现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19:40:07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但是我已经生成license file了,在synopsys的目录里,  有synopsys.dat
各位大虾,救助,搞了好久都搞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爱莫能助,这都是网管做的事情~~

网友(2011-11-11):
如何帮助?

网友:
19:40:07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请仔细看清楚,你lmgrd启动的license是不是你做的license?路径都不对。

稍微给点耐心,看看那段英文,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

别说这事网管的事情,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根本不适合做ic。

网友:
能否请您发表最新版本的全民教育?

网友(2022-03-16):
同样的情况,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18):
同样的问题,最开始使用的是scl11.9,也是这个问题,找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最后找了个2018版本的scl,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