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改写成verilog

楼主(2011-05-07):
systemverilog改写成verilog?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不专业啊,请各位兄弟姐妹指教哦!
比如,sysytemverilog中的类在verilog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表示呢?还有sysytemverilog中的new函数和动态数组之类的,verilog该如何解决啊?
比如,下面一个sysytemverilog的任务,如果改成verilog的话该怎么着手啊?
task set_mem (logic [7:0] bytes[],int unsigned addr);           //将数据byte放入寄存器中,SDDR_SLV_1_sddr表示寄存器的地址
  int i,j, size;
  bit [63:0] temp;
  begin
    size = bytes.size;                                                          //计算byte的长度,多少字节
    for (i=0;i<size;i=i+8) begin
      for (j=0;j<8;j++)
        temp[j * 8 +: 8] = bytes[i + j];                                  //将一个字节的长度放入temp中
      write_single(`SDDR_SLV_1_sddr + (i) + addr,temp);                //将temp放入寄存器中
    end
  end
endtask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东西就相当与C++改写成C,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www.testbench.in   你看下verilog的部分,应该能给你一点启示

网友:
这个真得不能做到一一转换的,就像我们对英文进行直译,得到的语言就比较奇怪。
SV更像是软件(比如C++),定义了很多类、函数、任务等,new的过程就是内存的申请;
而verilog一般是用来描述硬件,是你内心有了硬件的样子,才把它表述出来,当然,行为级和纯验证除外。

楼主:
谢谢了,万分感谢!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学习啊

网友:
你是要用做综合使用吧?比如quartus可以直接综合SV,但XILINX是不支持的。

网友(2013-05-26):
推荐直接用verilog写用来综合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