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流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1-05-07):
怎样理解dc-dc电流模式的control-to-output的频率响应表现为单极点,而dc-dc电压模式的control-to-output的频率响应表现为共轭双极点呢?  望不吝赐教!

网友:
输出电流模对于输出电流进行了控制,以buck为例,电感在电流模反馈的控制下等效为了一个vc控制电流源,因此输出极点也简化为了一个由输出电容组成的单极点。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就是不明白为啥等效成电流源后就可以看成只有电容的单极点系统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极点是由电容和电感产生的,现在电感等效为电流源了只剩下一个电容提高一个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LC滤波电路是个二阶系统,再加上自身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几点,那么就是一个三阶系统,这样三阶系统就很难稳定。
如果LC滤波器中的电感等效成了一个电流源,我们知道受控源的小信号阻抗无穷大(也就是说L的感性阻抗被改变了),所以LC滤波器就变成了一个一阶系统。这样加上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极点和补偿零点,这样的系统就有可能被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