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楼主(2011-05-07):
遇到了一个比较怪的问题,仿真一个IP。 bench很简单。 对于IP 来说, export->cdl没有任何问题。
加上bench以后,用SPECTREVERILOG仿真。报出错误: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求答案。。。。。谢谢

网友(2011-07-03):
我也遇到了  很想知道答案  我用的 ncsu的库 我用其他的库 都没问题啊

网友:
我解决了~软件是找不到netlist procedure这个程序,系统肯定有其他的创建网表的程序,也就是哎默认下用的 那个
  所以在cdf里面 吧 所调用的mos管  cellview打开,在后面的 simulation information中  选择sperectre  第一栏就u是要删除的  当然也要看看这个是不是和netlist procedure:xxxxx  中的xxxxx相同

网友:
楼上的 说汉语

网友(2012-05-10):
不懂3楼说了些啥。

网友(2015-03-31):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ABbnNetlistProc instance 的解决办法》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id8525546

网友(2015-08-14):
3楼正解,赞一个

网友(2024-09-11):
看了三楼,但没看懂,结果竟然有两层大佬看懂了,我再找找资料吧。

网友(2025-01-20):
遇到类似的问题  用三楼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5-08-08):
三楼的方法是有效的,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