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通信专业人士帮翻译下这段话,谢谢。。。。

楼主(2011-05-07):
With this multiple point-scatterer assumption (Figure 4.15), it will be possible to simulate many typical situations in mobile propagation such as Rayleigh fading conditions (Chapter 1). The number of rays required to simulate this type of variations is small, with six or seven this should already be possible. To reproduce effects other than the amplitude, a larger number of rays, producing a continuum-like scenario, would be necessary. This is left for the next chapter. The examples reproduced here have been generated using 13 rays.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in most cases, multipath conditions correspond to high densities of rays, i.e., a continuum of rays. In some cases, specific rays may dominate over others, e.g., specular rays dominating over diffuse components with lower magnitudes.
不要在线翻译的,那个不准确。。。。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帮帮忙吧!!!!

楼主:
我们假设有多个散射源,如图4.5所示。在移动传输的情况下将有可能模拟许多经典分布,如瑞利分布的衰落条件。这种模型所需要的?数量变化较小,可能为6或者7。这里我们使用13条?,但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多径传输的情况下,都会形成高密度?,在某些情况下,具体的?可以取代其他的?,如镜面反射?取代一些散射程度较低的?。     这是我自己翻译的,大家帮我修改一下!主要是那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谢谢了!写毕业设计需要,比较着急,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With this multiple point-scatterer assumption (Figure 4.15), it will be possible to simulate many typical situations in mobile propagation such as Rayleigh fading conditions (Chapter 1). The number of rays required to simulate this type of variations is small, with six or seven this should already be possible.
基于多个点散射源的假设模型(如图4.5所示),我们将有可能模拟移动传输的情况下许多典型的情况,如瑞利分布的衰落情形。仿真瑞利衰落的所需要的射线(即点散射源)数量较小,6或者7个就应该足够了。
To reproduce effects other than the amplitude, a larger number of rays, producing a continuum-like scenario, would be necessary. This is left for the next chapter.
如果想模拟 幅度衰落统计特征 以外的 其他效应( 比如功率谱),建模中就需要很多的射线(即点散射源)数量,以此来模拟类似连续分布散射源的情况,这会在下一章节具体说明。( 译者注: 在下一章project511中 使用了 1000个 点散射源 来 模拟Clarke信道模型,因为Clarke信道模型是基于点散射源连续分布推导的,我们用很多个离散的距离很近的点散射源来模拟这种情况。)
The examples reproduced here have been generated using 13 rays.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in most cases, multipath conditions correspond to high densities of rays, i.e., a continuum of rays.
这里(Project 4.4)我们仅使用13条射线(即点散射源),但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径传输意味着密集的射线分布,也就是说在实际中点散射源都是连续分布的。(译者注:In fact, the multipath channel is actually produced by a continuum of contributions, i.e., an infinite number of scatterers实际中多径都是连续分布的散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无穷多个散射体 )

In some cases, specific rays may dominate over others, e.g., specular rays dominating over diffuse components with lower magnitudes.
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某些射线起主导作用,比如说 那些由镜面反射产生的射线 就比 由漫散射产生的射线 要强。(译者注:diffuse scattering, is
generated on small objects, e.g., lamp posts, traffic signals, cars, trees or rough surfaces, e.g.,irregular building face surfaces or irregular terrain, giving rise to weaker echoes than those produced on large, flat, smooth surfaces such as the ground or smooth glass building faces that have a specular character. 漫散射发生在一些小的物体,比如路灯、信号灯、汽车、树木或者其他一些粗糙表面如不规则的建筑物或山体表面,产生的径比较弱。镜面反射发生在大的平坦的和光滑的表面如地面或建筑物玻璃幕墙,产生的径比较强。)

楼主:
    谢谢你,帮了我很大的忙,相当感谢。。。。。祝你工作顺利,步步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