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布线后,时序优化命令的选择?

楼主(2011-05-07):
大家好,在ICC布线后,用于时序优化的有route_opt, psynopt和focal_opt三个命令,大家一般用哪个命令进行时序优化啊?我今天试着用psynopt和focal_opt优化slack比较小的时序违例,怎么觉得不是很有效啊。大家怎么看待这两个命令啊?谢谢。

网友(2012-10-25):
signoff_opt 试试看

网友:
感觉route_opt完了以后,再发时序优化的命令,效果都不好。一般是找时序不好的原因,然后退回去重新route.

网友:
focal——opt 貌似对hold 有点作用 多setup 一般不会起什么效果

网友:
optimize_clock_tree -routed_clock_stage detail_with_signal_routes -clock_trees  [get_clocks *]

这个有试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命令没有用过,我一般在route_opt后, 就不在优化clock_tree了。你说的这个命令很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