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请进,小弟求教带隙基准

楼主(2011-05-08):
各位前辈,小弟在仿真一带隙基准(如图),问题如下:1)不加左边启动电路的情况下,直流扫描输出正常,但运放输出端即A点电压特别高(这正常吗?还是因为运放的失调?),不加启动电路我试了一下ac仿真,各管子都处于饱和态,为什么?2)如果以上正常的话是没法加启动电路的,望前辈们指点。

楼主:
望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运放输出端的共模电压要调到一个合适的值

网友:
首先看你输出电压是不是对的,如果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A高的原因是上面两个提供电流的管子尺寸取的有点大
环路稳定的情况下,A点的电压是跟上面两个提供电流的PMOS的尺寸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看看运放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不过直流扫描输出如图,所以应该有本质的错误在,不仅仅是您提到的问题。麻烦您再给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把电路结构弄对了
1.运放要调对
2.偏置电路要正常工作,给运放提供正常的偏置点
3.电路开始工作后启动电路是否关掉,启动电路不能影响电路启动后的工作状态
4.整个环路要搞清楚,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不能接反

这四点弄对了,基本就是对的了。你再看看。。。

网友:
这个startup能自动关断嘛?应该会有很大的静态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因为B点电压太低了(500多mV),所以启动电路无法工作。就是不知道按现在电路结构,如何可以让启动电路工作。如果上面再加共源共栅的话是可以解决的。您说的没错,功耗有点大。

网友:
試試看用Vref啟動電路

网友:
應該是這個起動電路不適合這個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还是别用您了,我也是新人,就是觉得你那个startup会一直导通,觉得不理解,为何不用带inverter结构的startup?另外想请教你,那两个水平的电阻构成的一路是什么用意?为了能用low supply?

网友:
这里面有一个正反馈还有一个负反馈,总体上的反馈有没有考虑过呢?如何保证负反馈的作用一定大于正反馈的?是否这个环路根本就是不稳定的?

网友:
启动电路可以这样改:
1)上面的P管栅极接高电源,尺寸W>>L
2)下面的N管栅极接地,尺寸W<<L
由于电荷的积累作用,这个电路一定是可以启动的,而且需要的电流一个pA都不到。这里面要相信的关键理念是,电路里面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一定不会没有噪声。靠着噪声就可以让电路启动起来。当然电荷积累的速度和这个电路启动的速度有关,那么在尺寸的取舍上可以找一个适合的点。

网友:
怎么调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两个电阻是用于Vbe的非线性温度系数补偿,也就是大家说的曲率补偿结构。电路已经仿真出来了,只是建立时间长了点,我凑时间在优化一下。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这个提议不错,学习一下。问题是能可靠工作吗?呵呵

网友:
这个启动电路的技术原来我们公司也觉得不太可靠,可是后来在芯片上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现在包含这个技术的模块已经被运用在多个产品线上,量产规模已经上亿颗了,而且现在仍然在使用这个模块在新的产品上,所以是没问题的。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根据你说的接法及事实,我猜也许不用启动也可以,实际有没有试过?

网友:
如果你的运放都工作在饱和区的话,极有可能是你的启动电路不太对!要保证电路工作后START UP circuit要关断!试试!

网友:
这是个双稳态系统,不用启动电路当然不行。

网友(2013-01-08):
回复 网友E:

    这个启动电路的输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