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求助帖

楼主(2011-05-08):
gps芯片用的是u-blox的neo_6M接收模块,连接好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数据:6F B5 6B 6B 6D EA AD 6B 2D F5 5F 6B ED 2B AD 6B D6 EF EF 6B 6B 6B 2B AD C4 2B E5 F5 DF 6B A5 BD 6B AB 2D 01 (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啊?),把天线拔掉,还是能显示这些数据,可是用Gps Viewer 和uCenter就是搜索不到卫星,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2012-03-07):
不太清楚

网友(2012-07-13):
应该是收到的中频数据吧。。。

网友(2012-09-27):
正常应该显示NEMA语句!

网友(2012-11-15):
binary 輸出
可能要改成nmea-0183輸出GPS Viewer才能解析

网友(2013-05-10):
NMEA 语句 找个gpsview就可以正确解析这些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