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计算一个32位二进制序列中1的个数

楼主(2011-05-08):
如题,在做一个IPv4的路由查找,现在需要计算一个32位二进制序列中1的个数。
望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二

每位相加的方法有点开销太大。。。
求高明算法

网友:
IPV4的路由查找,是比较IP地址的key吧,不知道你用什么算法解决。我没有做过32位数字中统计1的个数。你应该是要研究一种路由查找算法吧。建议你找找论文,看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统计。不过从我的理解来看,统计出来的意义在哪里呢?最长匹配查找也不能只统计个数就可以了呀?不知是否可以展开你的算法,学习学习。

网友:
是否可以使用4个8-3译码器,然后对4个3bit的结果相加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详细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