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的硬件测试该如何做?

楼主(2011-05-08):
请教各位达人,先谢过了!

网友:
1、选择测试的机的型号(需要从成本和性能等方面考虑)。
2、根据datasheet确定测试向量。
3、编写测试程序。
4、Debug 测试程序。
5、量产测试。

网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相关硬件测试文档,我也得做测试,什么测试方案,求测试思想

网友:
真正的芯片测试很复杂的,要写完整的测试计划!

网友:
不了解是怎么各测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