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违规的问题

楼主(2011-05-08):
本人刚学,希望前人总结下:
   时序违规分哪些情况,分别如何修正

有多少说大少,也让我少走弯路啊,先谢谢

网友:
时序分析只言片语怎么说得清楚哦,网站上有资料的,下载来看看不是更好么?
一般的来说,violation有setup和hold的。setup可以通过降低时钟频率,优化逻辑代码等解决,hold一般要添加buffer(后端工具一般会自己做)

楼主:
buffer只能修正hold time吗?
你说的修正setup time修正有更多的解决方法吗,你说的我觉得都不太好啊?
拜托了,看书太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网友:
1. 对于hold time: hold time violation 是因为data的delay要小于clock的delay,所以增加data的buffer是为了增加数据的delay。把data往后推,那么就可以修hold time,但是如果推太多,则setup time又可能会不够。
2. setup time: 因为data的延迟(delay)太大了,而导致数据晚于clock太多到达,那么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优化逻辑代码,减少data的延迟。第二个方法就是把clock也延迟,这样就要降低时钟频率了。加大时钟周期。

看起来你不一定了解清楚set up和hold violation的概念和原因,所以你还是要多看书。我觉得你并不是书看多了,至少这方面还不够的。

网友(2013-02-27):
回复 网友A:

    顶!!!不知关于时序方面要看哪些啊,主要都是那几家芯片制造商的那些东西,各个厂商都有点不一样啊,感觉自己很晕啊!!!不知道才学要看什么!!!!

网友:
最 主要 是set和HOLD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