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um eflash 工艺中的NPN管不见了

楼主(2011-05-08):
我手上有两个版本的SMIC 0.18um eflash 的PDK,前一版本中有NPN管的model,但是低压管只有general没有LL的,后一版本中加入了LL管,却把NPN拿掉了,正好我现在需要同时用LL管和NPN,不知咋办好,为啥把NPN管拿掉呢?

网友:
两种方法可以用,
第一种,将两个版本都include进去.(估计会有冲突。因为有很多model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重复定义.model)
第二种,将你需要的npn管model,copy进你新的版本中。.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要挪到一起是容易的,就是怕SMIC去掉它会不会有用意

网友:
好好看看PDK说明文档,或向SMIC咨询,若未提供NPN,可能是该工艺无法实现,若采用原来的model,仿真可以,但可能版图上无法实现。

网友(2015-01-14):
eflash 下 analog design 有參考資訊嗎?

网友: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