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仿真报错: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楼主(2011-05-08):
刚用虚拟机VM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上装好:Cadence IC 610和MMSIM611(软件来自EETOP 115盘版),安装过程没有任何问题。仿真过程提示错误: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Please run `getSpectreFiles' or send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to support@cadence.com.

工艺文件(TSMC 0.18UM )来自EETOP: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71483&extra=&highlight=tsmc&page=1

网上推测说是CPU不支持,俺CPU是AMD250。。。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不过我是在i5 2300下做的,好像没有你这个问题

网友:
补充说明:国外论坛说AMD是没有问题的。具体参加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00095.html
鉴于最近网络不稳定,我直接说下吧,利用fedora和MANDRIVA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人说是AMD的CPU不支持,都没人能解决吗?

网友:
这个具体就很难说了,我在国外一个论坛上看到的说AMD 跑起来也没有问题。我建议你多琢磨下吧,我也是搞了两个星期才搞好的,反正这个东西不能一下成功,也不能依靠别人的。祝你好运

网友(2011-07-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我的CPU 是AMD 555,虚拟机上装的,ubuntu 804.

网友:
应该不是AMD CPU的问题,我使用AMD CPU和RHEL5.6 client with work station是可以的,我碰到过你说的问题,但我照论坛上说的打了补丁就好了,你搜索一下,试一下。

网友:
没查到AMD的要打什么补丁,不知道楼上说的是不是要添加libstdc++-libc6.1-1.so.2这个文件。我添加了这个文件,并且对IC610和MMSIM61目录中的cdsdoc和obServer进行了修改:
我的CPU是AMD PhenomII,对应x86-64,系统内核是2.6.24-16,所以
#////////////////////////////////
if [ $PLATFORM = "lnx86" ]; then
if [ $ARCH = "x86_64" ]; then
# AMD Opteron RHEE3.0
#LD_ASSUME_KERNEL=2.4.19
LD_ASSUME_KERNEL=2.6.24
export LD_ASSUME_KERNEL
else
#Standard x86 systems
LD_ASSUME_KERNEL=2.2.5
export LD_ASSUME_KERNEL
fi
fi
#////////////////////////////////////

这些做过后还是不行,老样子。

但是各位,当我直接把虚拟机拷贝到我的笔记本,直接就可以做仿真了,是的,CPU 是INTEL的。。。
应该是我还有什么没做完整,希望有人帮我再看看吧

网友:
看到3楼提到的国外论坛里有人这么说:
you need update to mmsim72
i doubt whether there is a solution for new AMD dual core cpu with mmsim6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73027.html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多核AMD处理器使用mmsim61未果而转用mmsim72成功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来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是注册文件的问题,请问楼主有没有执行lmli指令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解决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在intel的CPU上能跑。。。。待高人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注册文件肯定没问题,并且这命令都执行N次啦。。把虚拟机拷到另外一台机子上(intel CPU)就能跑

网友:
回复 楼主:

    唉,实在没办法。改高版本的算了。

网友(2011-11-07):
回复 楼主:

    mmsim72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是CPU的问题,具体可以查看相应的版本支持的系统和CPU。

网友(2012-04-08):
不知道你们除了不能仿真外,画版图有没有问题?我的也是AMD的,不光不能仿真,版图也不能画

网友(2012-10-30):
我同样的虚拟机拷贝到intel的机器上就能很好的仿真~但是拷贝到AMD的机器上就出现这个错误~应该是MMSIM61不兼容AMD的CPU吧!~目前木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只能先用intel的机器了~

网友(2012-12-14):
如何打补丁阿?

网友(2013-05-14):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打补丁啊,很希望能有答案,谢谢啊

网友(2015-10-2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我的是A8处理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25):
同求,如何加补丁啊?

网友(2020-05-19):
完蛋啊,我同事跟我一样的机子,他能跑,我的就出现这个报错,很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