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61

楼主(2011-05-08):
请问各位大侠,ic61的安装好的文件 copy到另外一台机器是否可以用阿?

另外请问哪个系统对ic61支持的好一点?

如果用redhat5的话 一定要序列号吗

网友:
copy到另一台机子至少几个条件:打包cp后再解包、同样的系统、修改环境变量、license授权
redhat5当然好,相关系列的也可(centOs/Federa)、suse也可以。redhat5的序列号最好有(可挺贵呦)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

我现在的问题是copy到另外的一台机器上。ic61启动就直接死掉的感觉,一动也不动的。
licence显示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高人指点!

配置redhat5

网友:
If the new system has same OS as the old one, the program(s) should work. you need to make sure license daemond running.. Assuming you are running Cadence using node-lock license, you need to start the license first. Most likely, two systems have different kernel (32bit vs 64 bit...etc)

Type

uname -a

on both system to make sure they are the same 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