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

楼主(2011-05-08):
这个比较器,后面接由或非门构成的RS触发器。为什么只在时钟上升沿工作?在时钟信号为高期间,输入极性发生变化,输出极性不变?为什么?

网友:
是allen书上的那种么?看不到图
应该是下降沿的时候锁住,上升沿的时候比较

网友:
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不到圖

网友:
看不見圖

楼主:
这是电路 不知道能显示不

楼主:
比较器电路

比较器电路

这是比较器电路

网友:
因为是正反馈,稳定后输入的变化不足以改变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如果想实现时钟信号为高时,实时比较,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减小正反馈,增大输入跨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有相关的资料么?  减小正反馈,是不是通过减小交差耦合晶体管的尺寸来实现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结构不是很适合实时比较,最好换一个结构没有什么具体资料,只是减小管子的size是不够的,至少要去掉下面那组交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