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SIM仿真软件中调出UC3842?

楼主(2011-05-08):
如何在PSIM仿真软件中调出UC3842?我正在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初次接触到PSIM这个仿真软件(英文版),我要做一个开关电源的设计,其中要用到PWM控制器UC3842,怎么才能找出来这个片子,急!!!

网友(2011-06-27):
我没有使用过这个软件,但是任何软件只要在你相要找的内容处点Help均可以明白,如何来操作这个软件。

UC3842这颗IC,是TI的产品,请到TI的网站上下载相应的Datasheet,AN, EVL等资料。

如果这个软件是基于spice的仿真,在TI的网站上是可以找到相应的UC3842的Model.

但是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些资料都是英文的,呵呵。

网友:
是英文的也不是什么坏消息,现在的哥们E文好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工程师的职业语言是英语。

网友(2011-08-15):
thx thx thx thx thx

楼主(2011-10-26):
谢谢,不过现在已经没用了

网友:
那个软件里有UC3842~你直接通过软件添加到原理图中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在example 文件夹下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