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与DC

楼主(2011-05-09):
quartus不是支持第三方综合工具吗?例如synplify综合后生成的网表vqm直接加载到quartus进行综合,不知道quartus综合DC,需要dc的什么网表文件?希望高手给予指点,谢了。。

网友:
应该是edf文件吧

网友:
就是DC综合后门级的.v文件,需要做综合后仿,还要sdf文件

网友:
dc综合需要对应的library

网友:
quartus不一定能直接使用DC的网表文件,因为DC做过technology library map。如果是general的网表是可以用quartus重新map到FPGA library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