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指标DNL,INL如何统计?

楼主(2011-05-09):
各位大牛,RT

网友:
幫你推一下文

网友:
看书吧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An introduction to Mixed-Signal IC Test and Measurement

网友:
我也想问在仿真阶段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基本上用Excel就可以實現了
沒有什麼複雜的運算

网友B:
码密度了, 很简单的。

以 ramp 输入为例: 理论出现同一code 为K 》1, 越大测试越精度越高,仿真 就用 10好了。
pwl( 0 vbot '1024*K*ts' 'vtop‘)
实际仿真输出值可数模转换,在 等间隔ts采样。 DNL=(K'-K)/K; K' 是 实际出现同一code的次数。
测试的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B:
码密度了, 很简单的。

以 ramp 输入为例: 理论出现同一code 为K 》1, 越大测试越精度越高,仿真 就用  ...

请问这个次数该如何统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用Excel就可以實現了
沒有什麼複雜的運算

请问excel具体咋算呢,假如我已经用ramp仿真出了锯齿波波形

网友(2025-11-03):
引用 网友C:
请问excel具体咋算呢,假如我已经用ramp仿真出了锯齿波波形

捨去最高跟最低(因為出現會過多)

其他每個code與平均值比值即每個code權重
code與code相差為DNL
累積為I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