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modulator 低功耗的意义?

楼主(2011-05-09):
经常看到几个uW的modulator,但是实际上整个Sigma-Delta ADC 功耗大头是在decimation filter这块
是modulator的几十甚至几百倍,modulator功耗多一点点少一点点更本对ADC的总功耗影响不大
而且面积上也是decimation filter是大头
为什么现在看到不同ADC的比较的时候总是拿sigma-delta ADC的modulator一块跟别的总的ADC进行比较呢?
还是sigmadeltaADC仅仅在combine with DSP应用的时候有这样大的优势?

网友:
谁家做的decimation filter 可以比adc 功耗大几十几百? 你是自己瞎想的?

楼主:
兄台听起来sigma-deltaADC方面比较懂,那请教一下:
量测一个DC电平,需要多长的bit stream得到一个可靠的16位(假设,OSR,Fs,求Conversion time)

网友:
I work in Decimation filter and if any one need to help please say..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开始学习sigma delta 有好多地方都不明白  请问怎么设计一阶sigma delta的积分器 和滤波器呢?
麻烦您抽时间回答一下,sigma delta的基本原理我都明白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一位量化器的sigma delta ADC ,输出N bit ,更新率应该是OSR*fs
但是decimation filter 需要对多长的bit stream 处理才能得到1个Nbit的结果?

网友:
量測DC訊號
須注意idle tone問題
除非你有加入dither

楼主:
idle tone如果对我所要量测的信号没有衰减就没关系吧,
反正我知道我所量测的是一个dc信号,我只关注一次

网友(2020-03-27):
thanks, just learning SD ADC

网友(2025-01-03):
怎么可能decimation filter功耗跑去占大头。功耗大头是DSM前端的PGA电路好不好。PGA既要求高线性度,又要求低噪声。如果DSM是SC结构的,还要考虑switch-cap电路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