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串口通信的一个问题,急。。。

楼主(2011-05-09):
void putc(unsigned char c)
{
    while( ! (UTRSTAT0 & TXD0READY) );
    UTXH0 = c;
}
以上的是我有串口输出函数。

当C为一个字符如“a”时,可以正常输出,但当C为一个int ,float等类型时(此时putc的形参类型也做对应修改),要不输不出来,要不输出为乱码。

请着呢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串口发数据是以一个字符(8bit)为单位发送的,当你是其它类型的时候在送人缓冲区的时候会自动截取!要发送其它类型的时候你可以先拆分发送过去在组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的种思想我懂了,不过具体落实到程序是怎么编写呢?我是个菜鸟,请指教。

网友:
用下面的代码,把十进制数转换为字符串,然后保存到数组中,然后再一个一个发送,就可以了。
char *Des2Ch(const unsigned int Des, char *ch)
{
        int Ds = 0;
        int i = 0;
        int n = 0;
        int hg = 0;
        unsigned int dd = 0;
        char zstr[20] = {0};
        char bn[20] = {0};
        dd = Des;
        while (1)
        {
                Ds = dd%10;
                if (Ds == 0)
                {
                        break;
                }
                dd = dd/10;
                zstr[i] = (char)(Ds + 48);
                i++;
        }
        for (i--;i>=0;i--)
        {
                bn[n] = zstr[i];
                n++;
        }
        while (1)
        {
                ch[hg] = bn[hg];
                if (bn[hg] == 0)
                {
                        break;
                }
                hg++;
        }
        return bn;
}

网友: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