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vim进行一定的编辑怎么写脚本?

楼主(2011-05-09):
写这样一个脚本用Tcl怎么写? 写好了具体怎么操作执行呢?

网友:
要编辑VIM什么东西呢?VIM本身就是一个编辑器啊?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明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vim文本里面的内容删除一些,保留一部分,因为每次run之后都要进行同样的操作,所以想用脚本用一个命令就可以执行同样的操作,省去每次做重复性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详细问题回复了你楼上的了,,希望大侠可以帮到忙啊

网友:
这需要每次打开vim吗?直接编程对文本文件操作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