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的SDC约束问题?

楼主(2011-05-09):
做PT的时候,
1.DC综合后和PR后有什么区别吗?
2.DC综合后SDC文件中的wire_load_model,set_operting_condition,max_area这些就不需要了,请问下其他设置比如:
input_delay/output_delay,max_capacitance,max_fanout,set_propogated_clock,set_clock_latency,set_driving_cell等这些要保留吗?
3.PR后能够提取spef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下input_delay/output_delay还需要吗 ?当然set_clock_latency,set_driving_cell这些都是不需要设置了。
4.另外在问下在PR后max_capacitance违例,而且在 OPT后还是有很大的vio,请问该如何处理?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关注!!

楼主:
自己再顶一次!!!!

网友:
PR会插入clock/reset tree, 关于第4条,出现很大的violation可能是wire_load_model没有被关掉

网友:
wire_load_model, set_clock_latency, max_area   不要, 其它PR后都要

楼主:
那DC综合之后做PT分析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呢 ?
另外再想问问input_delay/output_delay在DC综合后和PR后做PT都需要吗?

网友:
1.DC综合后和PR后有什么区别吗?
clock period, clock uncertainty上有些不同

2.DC综合后SDC文件中的wire_load_model,set_operting_condition,max_area这些就不需要了,请问下其他设置比如:
input_delay/output_delay,max_capacitance,max_fanout,set_propogated_clock,set_clock_latency,set_driving_cell等这些要保留吗?
要保留。 set_propogated_clock只在CTS后使用

3.PR后能够提取spef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下input_delay/output_delay还需要吗 ?当然set_clock_latency,set_driving_cell这些都是不需要设置了。
依然需要

4.另外在问下在PR后max_capacitance违例,而且在 OPT后还是有很大的vio,请问该如何处理?
可能是工具的问题,或者你使用工具的问题,还有可能是那个input pin本身的cap就很大,没办法

楼主:
感谢陈涛版主,呵呵,以前那个论坛就经常问你问题,可惜现在访问不了了
谢谢!!

网友(2015-04-02):
楼主是个大神啊

网友(2015-08-31):
请问SDC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