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服务器配置,脚本,同时跑多个encounter,结果会变差吗?

楼主(2011-05-09):
同样的服务器配置,脚本,同时跑多个encounter,与同时运行一个encounter,结果会有差异吗?

同时运行多个encounter,内存会相对紧张,但是也够用。这会导致结果变差吗?

网友:
会,因为Place是随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环境都是一样的。

    在各个不同的文件夹下面跑,例如
    case1:同时在dir1, dir2,dir3 分别运行,
    case2:同时 只有dir1下面在跑。

    那么case1 和case2的dir1下面的结果不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那岂不是说服务器内存越大,效果越好了??

网友:
效果这个不清楚,但是两次同样的tcl,place结果应该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如果在不同的文件夹下面跑,结果不会变差,可以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在可以忽略的范围

网友:
工具运行的结果好像和内存不挂钩吧!内存只会影响你运行的速度!
对于encounter来说,不论你在哪里运行,还是你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运行几个,得到的结果都肯定是不同的,至少有那么一点细微差别。
encounter在place的时候是随机,很难控制,当然工具会最大可能的考虑瞒住时序要求,随机!!!!

楼主:
大家都认为place 有随机性, 同样的东西,结果会有些许微笑差别。

看来,有时候还是得靠人品运气啊。

万一在关键时候运气不好,岂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