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llgero spb16.3 hotfix20向前包括不?

楼主(2011-05-09):
cadence allgero spb16.3 hotfix20装了它,那么cadence allgero spb16.3 hotfix(1-19)补丁都可以不装吗?

网友:
cadence allgero spb16.3 hotfix20 在那里下载?

网友:
同问,同问,有人知道不,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用的了。。

网友:
直接补丁,不用装前面的

网友(2011-08-16):
多谢楼上了,也在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3-09-23):
多谢,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不过Cadence SPB 16.5和16.6的版本有Base版本吗?还是直接装hotfix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