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bipolar放大器

楼主(2011-05-09):
请教各位坛友,谁有设计bipolar放大器的资料?

最近搞bipolar电路了,一头雾水啊。尤其在放大器设计方面,更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设计CMOS放大器时,我们可以扫描管子的各个参数,比如L、饱和电压Vds等,以确定MOS管作为一个电流源至少需要多长的L和饱和电压。但是bipolar应该扫描那些参数呢?

各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Gray的書可以看一下

楼主:
感谢二楼的提醒,已经看过了,但还是不明白管子具体参数的设置。

或者这么问:设计bipolar放大器时,需要一个npn管作为尾电流。那么这个npn管的参数如何设置?比如需要这个npn管流过300uA的电流,那么这个管子的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管子的beta值、偏值电压等参数的值是如何选取的?

网友:
说下我的看法,已知IC和饱和电流IS的话可以算出VBE,一般是0.7V左右。beta的话一般都是几十以上吧,不在乎电流镜IB的损失可以选小点。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电流源就能正常工作,也就是VCE要大于VBE(约0.7V), 输出电阻ro=VA/IC。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选择VCE为0.8V,看来bipolar想要实现低压3.3V供电,比较困难啊!!

网友(2011-08-20):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我现在设计的opal只需要10MHz就够了。
我现在的设计中输入管的电流只有500nA。我发现如果输入管的电流超过5uA,那么放大器的零点会特别突出,放大器不稳定

网友(2013-08-23):
说下我的看法,已知IC和饱和电流IS的话可以算出VBE,一般是0.7V左右。beta的话一般都是几十以上吧,不在乎电 ...
引用 网友A:

   VA是什么?

网友(2014-05-11):
回复 网友B:

厄尔利电压

网友:
design kit里面会有peak ft的电流的吧 照着那个电流值 看看哪个基极电压符合
如果是尾电流的话 是不是要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具体的电流要求来选择尺寸
我记得是可以扫描一个 Ic/L 的值来确定的

网友:
不知电路温度特性怎么样

楼主(2015-02-20):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扫描一个 Ic/L 的值来确定的”是什么意思?“ Ic/L ”中的L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若VCE>VBE,如果VBE=0.7V,那么VCE岂不是很大?(至少0.7V),那电压摆幅浪费很多的,不知道是不是VCE大概0.2V就可以了?还是bipolar基础的东西没弄清楚

网友(2017-11-25):
电压摆幅浪费很多的

网友(2017-12-27):
设计中输入管的电流只有500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