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实验板上ad转换芯片输出的数字数据类型是?

楼主(2011-05-09):
设计一个音频滤波器,在FPGA上实现,把实验板上自带的wolfson的wm8731这个芯片所产生的AD转换出来的数据进行滤波。
那么这个adc输出数据类型是什么?定点还是浮点,是整数还是纯小数,还是整数.小数?

楼主:
图片是那个adc芯片的spec

wm8731 spec

wm8731 spec

楼主:
我主要是在用matlab设计时不知道这个滤波器的系数量化成什么数据格式

楼主:
8731的输出数据类型是什么啊?

楼主:
都不知道吗

网友:
可以是有符号数,也可以无符号数,看你的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