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astro中pad自动转向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大家好,我第一次做后端,有个问题想大家请教。
在astro中load tdf后,版图的pad除corner外全都显示不正确,方向旋转了90度,这是什么原因?在tdf文件里并没有使其旋转啊。
贴上我的tdf和cell图:
tdfPurgePadConstr
dbCreateCellInst (geGetEditCell) "" "PCORNERW.FRAM" "BL" "0" "NO" '(0.0 0.0)
dbCreateCellInst (geGetEditCell) "" "PCORNERW.FRAM" "TL" "270" "NO" '(0.0 0.0)
dbCreateCellInst (geGetEditCell) "" "PCORNERW.FRAM" "BR" "90" "NO" '(0.0 0.0)
dbCreateCellInst (geGetEditCell) "" "PCORNERW.FRAM" "TR" "180" "NO" '(0.0 0.0)

pad "BL"  "bottom"
pad "TL"  "left"
pad "BR"  "right"
pad "TR"  "top"
pad "pad_p0_0"  "left" 2
pad "pad_p0_1"  "left" 3
pad "pad_p0_2"  "left" 4
pad "pad_p0_3" "left" 5
pad "pad_p0_4" "left" 6
pad "pad_p0_5" "left" 7
pad "pad_p0_6" "left" 8
pad "pad_p0_7" "left" 9
pad "pad_p1_0" "right" 2
pad "pad_p1_1" "right" 3
pad "pad_p1_2" "right" 4
pad "pad_p1_3" "right" 5
pad "pad_p1_4" "right" 6
pad "pad_p1_5" "right" 7
pad "pad_p1_6" "right" 8
pad "pad_p1_7" "right" 9
。。。。后面差不多就省略了。。。
图:

细节图

细节图

网友:
lib决定了,可以直接在lib里修改,或手动在layout上swap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怎么在lib里改哦?手动swap的话,没办法改芯片面积吧?长宽在pad生成的时候就定了啊。。。。

网友:
http://hi.baidu.com/lixu1113/blog/item/fac225cd4953b45c0eb34544.html

楼主:
谢谢啊~!!!总算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建pad 的milkway时没有允许旋转啊, 要define什么什么的27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在clf文件中加入相关旋转,再load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