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跟基准有的psr有什么样的关系

楼主(2011-05-09):
大家好,请问ldo的psr跟基准有的psr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看到一篇论文说减小基准的psr可以提到ldo的低频psr,不是基准的psr越好,ldo的psr也越好吗?

楼主:
大家谁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PSRR_ldo= min( PSRR_ldo,  PSRR_ref * Av_close),
其中,PSRR_ldo 为单仿ldo的电源抑制比,PSRR_ref为基准的PSRR_ref,原因是基准的电源耦合噪声在LDO的闭环0dB信号带宽内会被LDO放大,关系大概就这样吧,
望高手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ldo的psr跟基准有的psr两者的关系是不是跟LDO的具体结构有关啊,我看过一篇英文论文说要提高LDO的PSR可以通过降低带隙基准和误差运放的PSRR来获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论文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论坛上有

LDO

网友:
Are you saying post layout it dropped to 58db and schematic was 65db. Just check the cgd capacitance post extraction which is coupling to your output? Also check if amplifier gain itself has dropped?

网友(2011-09-11):
嗯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