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定位跟踪相关的东西】

楼主(2011-05-09):
各位专家前辈,小弟初步涉猎GPS这一领域,有一个疑惑想请教一下,多谢了

(1)看到很多的GPS定位跟踪器的做法都是使用GPS接收机将信息获取到,然后通过GSM或CDMA的方式进行传送,我的疑问就是,获取到的信息有没有别的传送方式?

(2)在美国大片中经常看到的那种007的跟踪器,就是一个很小的盒子,放在汽车底部,控制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扫描的屏幕显示汽车的位置,这里面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
1)理论上只要跟踪器支持,可以用别的传输方式(包括军用的)
2)盒子进行GPS定位后将定位坐标通过其它传输方式传输到控制端,控制端就能看到盒子(汽车)的位置了

楼主(2011-06-24):
请问楼上知不知道哪有相应的开发套装,我想自己做一个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