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irtuoso Editig 版图编辑环境下的Instance

楼主(2011-05-10):
为什么Virtuoso Editing 环境下点击“Instance ”添加工艺库自带的版图倒子是出来的是空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
view 选择 layou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版图编辑环境下,左边一竖道的工具栏里点击其中的“instance"图标,从该工艺库里面一层层调出它自带的器件版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你在添加instance,但是没明白你描述的是什么状况
什么倒子,什么是空的
或者截个图,或者描述清楚

网友:
为什么不用tools>layout XL直接从原理图上调用器件的版图呢?这样不是更直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图左下方的红边的矩形框,上面标示"mp"。本来是想把MOS管的版图给调出来的,结果只出现这个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 Shift-f 和 Ctrl-f
切换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layout XL我没用过,应该也是版图编辑工具的一种吧?  不知layout  和 layout XL  这两个工具有什么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切换试了试,可还是那个样子,仍然显示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设置 Option-Displays

Stop里填个数字,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