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输出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5-10):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一个植入式系统的LDO。我查看那些论文他们的输出电容都是uF级的,但在芯片里面电容都是pF级的,做不到uF级的。由于是植入式系统,所以不可能外接电容。那么不要这个输出电容,或者用一个pF级的电容,会有什么影响呢?希望各位能够帮小弟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LDO可以视其有无片外电容分为传统LDO和无电容型LDO。传统的LDO的片外电容比较大,其值决定了LDO频率响应的主极点。而无电容型LDO的主极点主要是由传输管的栅极电容决定。因此,这里的电容主要考虑对LDO的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不需要输出电容和他的ESR产生的零点做频率补偿的话,是不是输出端可以不加电容?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