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ntaurus tcad 中界面的定义

楼主(2011-05-10):
(图中的界面定义,我不知如何定义,这是tdr 文件里的)
关于interface的定义 ,谁知道?是在mesh中声明的,然后才能在sdevice 指令中使用和激活。
不然,没有效果的。
我需要考虑界面态的影响,界面的复合速率等等。
由于在mesh ,tdr 文件中不知道如何正确生成界面区,所以仿真得到的结果没有表面复合等数值变化。
谢谢了。

网友:
只要是两种不同材料的界面sentaurus是自动处理为interface的

你考虑界面应影响的话要在device里对界面加入相应的physics model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也正在搞这个变态软件

楼主:
热载流子的发射,界面态上设置,可以?我遇到的错误提示,说没有在tdr 中定义具体的interface ,看起来不能自动设为界面的,需要自己定义的1,我看到在noffset3d 中有关于界面的定义,但是,我只需要
二维的界面,一个edge 不是 region.
异质结是可以用heterointerface定义的,若是同质结,则需要不同区域进行定义。
还是要谢谢的。。

网友(2013-05-24):
這軟件真難搞懂~
學習中~~

网友(2014-12-14):
回复 网友B:

不同材料自动生成界面?然后软件会自动调用内部的参数文件?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2015-10-05):
楼主,我也在做热载流子效应的仿真,加入相应的degradation,但是结果却有问题,想问问你是怎么做的,加入traps模型和lucky模型之外,还需要添什么吗

网友:
初學,可以分享已建好的文檔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 目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也正在搞这个变态软件

确实,太难用了,scheme语言也很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