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PLL数模混合仿真时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用cadence做小数锁相环的仿真,小数分频器和DSM用的是verilog的代码仿真,但是将verilog代码写成一个.v文件后在config文件中就会找不到所有的子模块,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没(子模块比较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我遇到过该问题,后来被我解决了。第一步:你重新导入子模块的.v文件。第二步:你查看一下top.v文件有没有语法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2012-07-20):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做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只能把所有的.v的文件加在一个文件里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你一下,你的混合信号仿真是用的IUS嘛? 安装的哪个版本呢?我我装过IUS920和IUS56,这两个软件的license都配置有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