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如何将仿真的到的图形以图表的形式输出

楼主(2011-05-10):
hspice中如何将仿真的到的图形以图表的形式输出?比如上图,我想知道曲线上每个点的坐标!
有谁知道请指教!

网友:
1.看图软件里面有选项的
2.command line仿真加 .print

楼主:
我用的是hspice不是spice!

楼主:
1.看图软件里面有选项的
是什么选项?请指教!

网友:
用spice explorer synopsys将波形打开,显示出波形后在波形区域点击右键,有个export waveform的选项,选中之后弹出对话框,在里面修改选项,可以保存为.xls文件

网友(2019-06-04):
我是相反,我用.meas测量一个电流,输出是一个列表,如何输出一个波形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