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rail做功耗分析遇到问题,跪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1-05-10):
Load Net Switchong Activity

Load Net Switchong Activity
问题一:

我在用astro按上图所示导入vcd文件时,报了如下错误:
Astro> poLoadNetSwitchingInfo
Astro>
Purging power info ...
Purging PWR view of cell encoder_routing
Successfully purged all power info
Checking logical P/G nets among soft macros ...
======================= Power Supply Info ===========================
   cell name        net name       supply voltage (V)     upper level
---------------------------------------------------------------------
=====================================================================

======================= Ground Supply Info ==========================
   cell name        net name       supply voltage (V)     upper level
---------------------------------------------------------------------
    encoder_routing    VSS             0.00                  none
=====================================================================

Design P/G Info  Memory: 54.617 MB  CPU: 0 seconds  Elapse: 0 seconds
Set user-defined hierarchical delimiter to /
File list = /home1/ic2/DAC_1402/zp/place_route/frontend/encoder.vcd, number of VCD files = 1
Parsing vcd file /home1/ic2/DAC_1402/zp/place_route/frontend/encoder.vcd, please wait ......
Create cell encoder_routing.PWR
VCD parsing time unit :     1.000000e-12 sec
Variable definitions end at line #         235
Error: unexpected end of VCD file near $dumpvars
Error: fail to parse VCD file /home1/ic2/DAC_1402/zp/place_route/frontend/encoder.vcd
Parsing VCD file /home1/ic2/DAC_1402/zp/place_route/frontend/encoder.vcd failed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VCD文件(在附件中)我是用modelsim按如下方法导出的:
vsim>vcd file encoder.vcd
vsim>vcd add /encoder_sim/*
vsim>run
搞不清楚是哪儿出错了,求助!

问题二:
导入VDD网络的电压值:
Astro-Rail工具用VDD的电压值来计算芯片的功耗,默认值为0V。指定VDD网络电压值的命令为:
tdfSetPowerSupply “VDD”1.62 1.8 1.98
将该命令保存在Powersupply.tdf文件,然后执行poLoadPowerSupply命令,弹出对话框输入该文件进行导入。

我按如上方法导入VDD电压值后,astro里报出结果如下:
Astro> Summary of loading power supply
   Power nets       minVoltage(V)   nomVoltage(V)   maxVoltage(V)
     VDD              unspecified     unspecified     unspecified

没搞懂是怎么回事,求助!

附:

VCD文件里的内容如下:

$date
Tue May 10 11:39:11 2011
$end
$version
ModelSim Version 6.5
$end
$timescale
1ps
$end
$scope module encoder_testbench $end
$scope module encoder_sim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13]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12]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11]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10]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9]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8]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7]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6]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5]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4]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3]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2]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1] $end
$var wire 1 . signal_in [0] $end
$var wire 1 / LSB_out_cp [3] $end
$var wire 1 0 LSB_out_cp [2] $end
$var wire 1 1 LSB_out_cp [1] $end
$var wire 1 2 LSB_out_cp [0] $end
$var wire 1 3 LSB_out_cn [3] $end
$var wire 1 4 LSB_out_cn [2] $end
$var wire 1 5 LSB_out_cn [1] $end
$var wire 1 6 LSB_out_cn [0] $end
$var wire 1 7 ISB_out_cp [31] $end
$var wire 1 8 ISB_out_cp [30] $end
$var wire 1 9 ISB_out_cp [29]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p [28]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p [27]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p [26]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p [25]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p [24]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p [23]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p [22] $end
$var wire 1 A ISB_out_cp [21] $end
$var wire 1 B ISB_out_cp [20] $end
$var wire 1 C ISB_out_cp [19] $end
$var wire 1 D ISB_out_cp [18] $end
$var wire 1 E ISB_out_cp [17] $end
$var wire 1 F ISB_out_cp [16] $end
$var wire 1 G ISB_out_cp [15] $end
$var wire 1 H ISB_out_cp [14] $end
$var wire 1 I ISB_out_cp [13] $end
$var wire 1 J ISB_out_cp [12] $end
$var wire 1 K ISB_out_cp [11] $end
$var wire 1 L ISB_out_cp [10] $end
$var wire 1 M ISB_out_cp [9] $end
$var wire 1 N ISB_out_cp [8] $end
$var wire 1 O ISB_out_cp [7] $end
$var wire 1 P ISB_out_cp [6] $end
$var wire 1 Q ISB_out_cp [5] $end
$var wire 1 R ISB_out_cp [4] $end
$var wire 1 S ISB_out_cp [3] $end
$var wire 1 T ISB_out_cp [2] $end
$var wire 1 U ISB_out_cp [1] $end
$var wire 1 V ISB_out_cp [0] $end
$var wire 1 W ISB_out_cn [31] $end
$var wire 1 X ISB_out_cn [30] $end
$var wire 1 Y ISB_out_cn [29] $end
$var wire 1 Z ISB_out_cn [28]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n [27]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n [26]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n [25]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n [24] $end
$var wire 1 _ ISB_out_cn [23] $end
$var wire 1 ` ISB_out_cn [22] $end
$var wire 1 a ISB_out_cn [21] $end
$var wire 1 b ISB_out_cn [20] $end
$var wire 1 c ISB_out_cn [19] $end
$var wire 1 d ISB_out_cn [18] $end
$var wire 1 e ISB_out_cn [17] $end
$var wire 1 f ISB_out_cn [16] $end
$var wire 1 g ISB_out_cn [15] $end
$var wire 1 h ISB_out_cn [14] $end
$var wire 1 i ISB_out_cn [13] $end
$var wire 1 j ISB_out_cn [12] $end
$var wire 1 k ISB_out_cn [11] $end
$var wire 1 l ISB_out_cn [10] $end
$var wire 1 m ISB_out_cn [9] $end
$var wire 1 n ISB_out_cn [8] $end
$var wire 1 o ISB_out_cn [7] $end
$var wire 1 p ISB_out_cn [6] $end
$var wire 1 q ISB_out_cn [5] $end
$var wire 1 r ISB_out_cn [4] $end
$var wire 1 s ISB_out_cn [3] $end
$var wire 1 t ISB_out_cn [2] $end
$var wire 1 u ISB_out_cn [1] $end
$var wire 1 v ISB_out_cn [0] $end
$var wire 1 w MSB_out_cp [31] $end
$var wire 1 x MSB_out_cp [30] $end
$var wire 1 y MSB_out_cp [29] $end
$var wire 1 z MSB_out_cp [28]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7]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6]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5]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4]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3]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2]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1]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20]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9]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8]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7]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6]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5]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4]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3]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2]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1]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10]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p [9] $end
$var wire 1 0! MSB_out_cp [8] $end
$var wire 1 1! MSB_out_cp [7] $end
$var wire 1 2! MSB_out_cp [6] $end
$var wire 1 3! MSB_out_cp [5] $end
$var wire 1 4! MSB_out_cp [4] $end
$var wire 1 5! MSB_out_cp [3] $end
$var wire 1 6! MSB_out_cp [2] $end
$var wire 1 7! MSB_out_cp [1] $end
$var wire 1 8! MSB_out_cp [0] $end
$var wire 1 9! MSB_out_cn [31]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n [30]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n [29]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n [28]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n [27]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n [26]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n [25] $end
$var wire 1 @! MSB_out_cn [24] $end
$var wire 1 A! MSB_out_cn [23] $end
$var wire 1 B! MSB_out_cn [22] $end
$var wire 1 C! MSB_out_cn [21] $end
$var wire 1 D! MSB_out_cn [20] $end
$var wire 1 E! MSB_out_cn [19] $end
$var wire 1 F! MSB_out_cn [18] $end
$var wire 1 G! MSB_out_cn [17] $end
$var wire 1 H! MSB_out_cn [16] $end
$var wire 1 I! MSB_out_cn [15] $end
$var wire 1 J! MSB_out_cn [14] $end
$var wire 1 K! MSB_out_cn [13] $end
$var wire 1 L! MSB_out_cn [12] $end
$var wire 1 M! MSB_out_cn [11] $end
$var wire 1 N! MSB_out_cn [10] $end
$var wire 1 O! MSB_out_cn [9] $end
$var wire 1 P! MSB_out_cn [8] $end
$var wire 1 Q! MSB_out_cn [7] $end
$var wire 1 R! MSB_out_cn [6] $end
$var wire 1 S! MSB_out_cn [5] $end
$var wire 1 T! MSB_out_cn [4] $end
$var wire 1 U! MSB_out_cn [3] $end
$var wire 1 V! MSB_out_cn [2] $end
$var wire 1 W! MSB_out_cn [1] $end
$var wire 1 X! MSB_out_cn [0] $end
$var wire 1 Y! clk $end
$var wire 1 Z! set $end
$var wire 1 [! n205 $end
$var wire 1 \! w_LSB [3] $end
$var wire 1 ]! w_LSB [2] $end
$var wire 1 ^! w_LSB [1] $end
$var wire 1 _! w_LSB [0] $end
$var wire 1 `! w_ISB [31] $end
$var wire 1 a! w_ISB [30] $end
$var wire 1 b! w_ISB [29] $end
$var wire 1 c! w_ISB [28] $end
$var wire 1 d! w_ISB [27] $end
$var wire 1 e! w_ISB [26] $end
$var wire 1 f! w_ISB [25] $end
$var wire 1 g! w_ISB [24] $end
$var wire 1 h! w_ISB [23] $end
$var wire 1 i! w_ISB [22] $end
$var wire 1 j! w_ISB [21] $end
$var wire 1 k! w_ISB [20] $end
$var wire 1 l! w_ISB [19] $end
$var wire 1 m! w_ISB [18] $end
$var wire 1 n! w_ISB [17] $end
$var wire 1 o! w_ISB [16] $end
$var wire 1 p! w_ISB [15] $end
$var wire 1 q! w_ISB [14] $end
$var wire 1 r! w_ISB [13] $end
$var wire 1 s! w_ISB [12] $end
$var wire 1 t! w_ISB [11] $end
$var wire 1 u! w_ISB [10] $end
$var wire 1 v! w_ISB [9] $end
$var wire 1 w! w_ISB [8] $end
$var wire 1 x! w_ISB [7] $end
$var wire 1 y! w_ISB [6] $end
$var wire 1 z! w_ISB [5] $end
$var wire 1 {! w_ISB [4] $end
$var wire 1 |! w_ISB [3] $end
$var wire 1 }! w_ISB [2] $end
$var wire 1 ~! w_ISB [1] $end
$var wire 1 !" w_ISB [0] $end
$var wire 1 "" w_MSB [31] $end
$var wire 1 #" w_MSB [30] $end
$var wire 1 $" w_MSB [29] $end
$var wire 1 %" w_MSB [28] $end
$var wire 1 &" w_MSB [27] $end
$var wire 1 '" w_MSB [26] $end
$var wire 1 (" w_MSB [25] $end
$var wire 1 )" w_MSB [24] $end
$var wire 1 *" w_MSB [23] $end
$var wire 1 +" w_MSB [22] $end
$var wire 1 ," w_MSB [21] $end
$var wire 1 -" w_MSB [20] $end
$var wire 1 ." w_MSB [19] $end
$var wire 1 /" w_MSB [18] $end
$var wire 1 0" w_MSB [17] $end
$var wire 1 1" w_MSB [16] $end
$var wire 1 2" w_MSB [15] $end
$var wire 1 3" w_MSB [14] $end
$var wire 1 4" w_MSB [13] $end
$var wire 1 5" w_MSB [12] $end
$var wire 1 6" w_MSB [11] $end
$var wire 1 7" w_MSB [10] $end
$var wire 1 8" w_MSB [9] $end
$var wire 1 9" w_MSB [8] $end
$var wire 1 :" w_MSB [7] $end
$var wire 1 ;" w_MSB [6] $end
$var wire 1 <" w_MSB [5] $end
$var wire 1 =" w_MSB [4] $end
$var wire 1 >" w_MSB [3] $end
$var wire 1 ?" w_MSB [2] $end
$var wire 1 @" w_MSB [1] $end
$var wire 1 A" w_MSB [0] $end
$upscope $end
$upscope $end
$enddefinitions $end
#6000000
$dumpvars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z
1y
1x
1w
0X!
0W!
0V!
0U!
0T!
0S!
0R!
0Q!
0P!
0O!
1N!
0M!
0L!
0K!
0J!
0I!
0H!
0G!
0F!
0E!
0D!
0C!
0B!
0A!
0@!
0?!
0>!
1=!
0<!
0;!
0:!
09!
1V
1U
1T
1S
1R
1Q
1P
1O
1N
1M
0L
1K
1J
1I
1H
1G
1F
1E
1D
1C
1B
1A
1@
1?
1>
1=
1<
0;
1:
19
18
17
0v
0u
0t
0s
0r
0q
0p
0o
0n
0m
1l
0k
0j
0i
0h
0g
0f
0e
0d
0c
0b
0a
0`
0_
0^
0]
0\
1[
0Z
0Y
0X
0W
02
11
10
1/
16
05
04
03
0[!
1_!
1^!
1]!
1\!
1!"
1~!
1}!
1|!
1{!
1z!
1y!
1x!
1w!
1v!
1u!
0t!
1s!
1r!
1q!
1p!
1o!
1n!
1m!
1l!
1k!
1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