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种ldo补偿技术的讨论

楼主(2011-05-10):
LDO的常见补偿就是所谓的esr补偿,但是近来看到一些新的补偿方式,但是一直不大理解。类似于下图的结构,文献上把它解释为增加了一个微分性的回路,望哪位大侠能够详细解释下

楼主:
怎么几天了没人答复啊

网友:
共源共删米勒补偿方法:电容一端接输出级另一端接共源共删器件的源级,通过这种接法可以把输出端的极点增大gm*r倍。你这种补偿电路原理应该和共源共删补偿类似,只不过输出极点增大的倍数可能因为通路上的不同会增大两个器件的gm*ro。这样输出端的负载变化时虽然仍导致输出极点的变化,却因为本身远离原点的缘故对电路稳定性的影响降低。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同样希望高人推理解释。

网友:
路过。
输出信号通过两条路径到达节点B,一条是反馈网络加误差放大器输入管M1,另一条通过交流耦合加补偿电路的放大管(看不清是M几)。这样两条路径就会引入一个零点。这个零点由反馈电阻网络、反馈电容网络和两个放大器的增益决定。利用这个零点,可以对相位裕度进行补偿。
看这个电路有点奇思淫巧的感觉,可以研究玩玩,但是实用价值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烦请大侠给个实用的解决方案,或是推荐一下看哪些资料

网友:
当然不是共源共栅miller补偿  共源共栅补偿的话 c应该接到MFB的源端
在高频有个反馈 相当于映入了一个零点  你这个结构从哪里看来得

网友:
我觉着这个compensation框里面的电路和论文《A 6uW Chip-Area-Efficient Output-Capacitorless LDO in 90-nm CMOS Technology》里面的voltage-spike detection电路一样,它可以将Vout的突变耦合到M8(?图有点看不清)的栅极,经过M9然后到达MP管的栅极,然后再到输出,是个负反馈,但是我不太懂如何把这个反馈和零极点以及相位裕度联系起来。

A 6uW Chip-Area-Efficient Output-Capacitorless LDO in 90-nm CMOS Technology.pdf (2.76 MB , 下载次数: 466 )

网友(2011-07-14):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in LDO.Good paper to share.

网友:
我觉得是由经典文献“Full On-chip CMOS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变过去的,加入一个微分回路,来达到极点分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2-11-27):
是密勒补偿,M8管是为了保证前馈通路的关断,从而杜绝了右半平面零点的产生

网友:
I think it is covered in Allen 's bo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也是,引入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和极点,极点被推向原点。

网友:
似乎是个好方法,miller 电容做了两级gain放大,非常节省面积
但反馈回路引入了两个极点,如果取值不当,很有可能产生high Q的共轭极点
我猜他的power管和输出电容都比较大,让这两个极点都比较靠前,可能比较好补偿
第一级的极点要尽量做高,但似乎第一级gm太大也不好,M8那一路电流会大一些吧

网友:
    请教 依您的经验  怎么判定此电路使用价值不大的 好奇。。。

网友:
回复 网友D:

神奇啊,这个帖子居然还活着。我也是信口说一下的,你好好研究一下说不定能够将其发扬光大呢。从创新的角度来讲,经验不过是阻止我们前进的包袱罢了。

这个电路增加了一个高频的负反馈回路。反馈由三个管子(误差放大器的输出N管,补偿放大器的放大管,功率管)一起来完成。这里的电容只是做高频耦合用,它与那个偏置电阻形成一个零点,这是你想要的。高于这个零点时,你得到反馈电流dV/dt*A*A*gm*(sCR/(1+sCR))。我想作者的愿意可能是希望LDO对高频纹波能够做出快速响应,但又希望误差放大器的功耗够小。

实际应用中,三级反馈带来大量的高阶极点(都有寄生miller电容Cgd),这些都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功耗。另外补偿电路实际上就是带AC耦合的共源放大器而已。你要共源放大器反应够快(起码高过RC角频率吧),功耗也是不小的。再考虑到补偿电路的mismach,它会直接折算到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去。虽然它的尺寸可能比误差放大器达,但折算到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可能就screw up everything了。

网友:
怎麼判定此電路使用價值不大的

网友(2017-12-14):
输出极点增大的倍数可能因为通路上的不同会增大两个器件的gm*ro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补偿有啥特殊好处?

网友(2021-06-08):
very good paper, tanks sharing

网友(2021-09-18):
这个可以看做时SR增强电路,用在cap-less LDO中。

网友(2024-02-22):
此图是哪个论文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