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alibre写command file的高人

楼主(2011-05-10):
如何用calibre直接读取gds,把某一层所画的txt全部抽取出来,输出到一个文本文件。

网友:
set FileID [open txt w]
set L [layout create $GDS_FILE -dt_expand]
foreach cur_txt [layout0 iterator text $cell_name $layer_num range 0 end] {
     puts $FileID $cur_txt
}
close $File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写的script,Calibre可以run吗? 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calibre的script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libredrv run.tcl

大致如此,如果有语法错误看下userguide.

楼主:
好的,谢过啦,以前只接触到Calibre DRC和LVS的一些写法,Calibre果然很强大,有空我去工作站上试试这个Script,谢谢wagewage2(元宝送上)和conniezhou 。

网友(2011-11-04):
那邊可學寫 calibre command file ..特別是 lvs lpe 類 .
如果是 類似 bipolar  merge device 要如何認到 ??

网友:
calibre command file 语法和 这个calibredrv的脚本根本是两码事情

calibre那个是 SVRF file,   所有runset都用那个,

calibredrv是 遵守tcl的,因此可以tcl来编程,  还是比较厉害的工具,

你这个是干啥,要删除text啊,呵呵 ,  保证IP的安全性是吧,

网友(2012-04-27):
我写个,抽取所有cell的text,
textout : 抽取该cell所有text,

# -dt_expand is a must , or will lost some layer datatypes ,
set gds XXXX
set L [layout create $gds -dt_expand ]

set fileid [open "text_dumped_${gds}" w ]
puts $fileid "For gds :  $gds  \n\n" ;

foreach cell [$L cells] {
puts $fileid "For cell :  $cell  "
puts $fileid [string repeat - 80 ]

set texts [$L textout $cell]  ;# all texts ,
if { [llength $texts] != 0 } { # write non-empty texts only ,
    foreach var $texts {
       puts $var  ;# to screen ,
       puts $fileid $var
    }
}
puts $fileid "\n\n"
}
close $fileid

layout delete $L
exit

网友(2014-04-09):
学习下,学习tcl很重要

网友(2015-02-06):
回复 网友C:
用版主提供的程序跑出来的GDS calibre无法识别格式。怎么回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程序运行后的GDS CALIBREDRV无法打开,说是无法识别格式。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6-03-17):
回复 网友D:
如果不想输出没有text的cell的信息,中间几行可以稍作如下修改

if { [llength $texts] != 0 } {

puts $fileid "For cell :  $cell  "

puts $fileid [string repeat - 80 ]
    foreach var $texts {
          puts $var

  puts $fileid $var
    }

puts $fileid "\n\n

Just a little amendment,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6-05-25):
不明觉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