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还是关于全差分运放仿真的问题(settling 和 DR)

楼主(2011-05-10):
再问这个问题之前,已看过不少论坛里前辈们留下的关于全差分资料,慢慢学习明白了全差分的一些指标和它的仿真方法,但还有个指标始终没有找到仿真方法,用“全差分运放仿真”在论坛里也只搜到6篇文章,所以还是对这个老问题在这里请教大家了:
        1、settling time的仿真,有资料介绍说仿真方法如下图

在Vin+ Vin-加一个阶跃信号,这时需要在A、B两点加入共模电压以确定直流工作点,一种方法是
         ".IC A 2.5"
         ".IC B 2.5"
是不是给这个节点赋初值?如何实现了?我尝试了一下仿真器的 ”convergence aid”命令,但仿真时好像无效。
另有资料介绍说直接闭环带上开关时序仿真,但这种方法应该留在最后仿真吧,因为不方便根据负载情况手算和初步验证,一旦闭环参数修改,又只能根据仿真来回修改,方向性不强;
还有资料说,去掉上图的Cs,直接在Vin+ 和Vin-在一个共模电压,再加一个阶跃信号,这种方法是否完备了?

        2、DR,这个指标是像ADC仿真那样,加一个低频信号,然后采集一定数量的数据,用matlab分析吗?这方面的知识,阅读和了解了一些,但还么实际操作过,所以很多细节不清楚,比如低频输入信号的形式、幅度、频率,数据采集的点数、matlab分析的点数(在分析前是不是要用个滤波窗口先处理下数据了?),假如以1个200K的采样频率的sh为例,上述这些参数该如何设定了?看了一些资料,但针对性不强,如果有什么针对性强的资料,忘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是新手,最近也碰到类似于建立时间的问题,您上面提到类似于ADC仿真的字样,我想问您一下,您做过ADC吗?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SAR ADC,在那里面的DAC输出尖刺比较大,以致影响到了整体的性能,您能否指导我一下,如何比较有效的消除这种尖刺吗?
  呵呵,不好意思,没能给您提供帮助,反而向您求助,请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示高兴、惭愧和淡定~~
         我也是在很菜鸟级的,也是跟你一样在学习着,就SAR ADC就没什么经验了。。所以建议也就没了,
         我们一起等高手来解答,一边多看看论坛里资料吧,很多前辈们留下过很多好东西的,只是找需要点时间,我相信~~

楼主:
slew time 只有闭环可以仿真吗?

网友(2013-04-19):
回复 网友A:

    DAC的毛刺有可能是由于采样电容采样DAC信号时,DAC输出瞬态负载能力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