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与modelsim联调时的错误

楼主(2011-05-10):
在quartus中用到了自带的复乘器,我看代码中貌似实例化了多个系统模块(我不知道这些模块是哪儿的)
用modelsim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 Error: (vsim-3033) E:/altera/10.0/test/lms/../../mycode/mult_complex.v(155): Instantiation of 'altmult_add'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lms/y/multiplier
#         Searched libraries:
#             E:\altera\10.0\modelsim_ae\altera\verilog\stratixii
#             E:\altera\10.0\test\lms\simulation\modelsim\gate_work
#             E:\altera\10.0\test\lms\simulation\modelsim\gate_work
#             E:\altera\10.0\test\lms\simulation\modelsim\gate_work
#

mult_complex.v中实例化了altmut_add,
这个模块是系统内部的吧,所以无法找到

请问modelsim中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
在Altera的库里面,是有这个的。虽然综合的时候,不需要添加它,但是作为Molesim仿真,需要添加它的行为代码。
例如,你上面log中输出的,在如下路径进行了搜索:
E:\altera\10.0\modelsim_ae\altera\verilog\stratixii
但是需要先将这个文件夹下面的'*.v' 编译一下,编译到一个指定的目录,然后在那个目录中search。
lib

网友(2011-06-17):
嗯,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