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ic5141 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求助!!!!!

楼主(2011-05-10):
[tmac@localhost ~]$ icfb &
[1] 11149
[tmac@localhost ~]$ Xlib: connection to ":0.0" refused by server
Xlib: No protocol specified
*WARNING*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WARNING* (DISPLAY ":0.0")

楼主:
知道了 切换下用户 从登下

网友A:
setenv DISPLAY "host_name":0.0

网友:
什么OS?
支持AS3.0 4.0

网友(2014-06-29):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A:
setenv DISPLAY "host_name":0.0

这句话帮我解决了问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