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伦的书里面很多运放都是带电阻产生偏置的,现在还用吗?

楼主(2011-05-11):
艾伦的书喜欢用自偏置的电流源作运放的负载,这种结构现在还用吗?因为拉扎维的书里面好像很少用这种自偏置的结构,不知自偏置结构是不是过时了?
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下哈

网友:
用电晶管做current mirror比较好

网友A:
做負載?
是什麼意思?

网友B:
在扎维书上P326~P328上都有提及这种自偏置共源共栅结构,优点是自己提供偏置结构简单,缺点是电阻消耗面积比用晶体管偏置大,而且由于两边电路的不完全对称,有时候电流镜做运放负载会稍微的影响PSRR

网友:
Self-biased current mirror is still (and always will be) very popular.
No doubt about it!

楼主:
电流镜负载、电流源负载等等。。。

做負載?
是什麼意思?
引用 网友A:

楼主:
您看书真仔细……我都忘了这一节了
谢谢了

在扎维书上P326~P328上都有提及这种自偏置共源共栅结构,优点是自己提供偏置结构简单,缺点是电阻消耗面积比 ...
引用 网友B:

网友(2016-05-10):
我没啥基础,就是兴趣,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