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小信号瞬态问题,求解脱!!

楼主(2011-05-11):
小弟是新手,最近在仿真一个放大器模块,调整好参数后仿真电路小信号瞬态时,发现好像不稳定,在震荡。
放大器参数:增益90.35db,相位裕度69.28,增益裕度-16.92,增益带宽积:31.61M

电路

电路

小信号瞬态

小信号瞬态

放大器采用闭环跟随接法,在正端加信号Vpulse V1:1.799V V2:1.801V Tr,Tf都为1n,频率为80K
然后出现了如上图所示的小信号瞬态波形,没有碰到过,看起来在震荡,有没有牛人知道这个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非常纠结,求解脱,谢了!

网友:
你的 .tran  resolution設多少?
看起來蠻不連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些默认的参数我不会设置,都没有动过,不过刚才把tran 的Accuracy Defaults 下面三个选项点了第一个,锯齿消失了,好奇怪的东西。这是电路的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这几天被搞的很懵了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了啊

网友:
tran仿真下面的三个点选择是精度的选择,第一个到第三个仿真精度依次降低。有时候没选择第一个高精度仿真时就会出现这个现象。不过这个波动那么小,估计都是nV或者uV级别的,其实根本不用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仿真器tran精度问题让波形呈现不连续的类似震荡的情况,只要点上精度就ok了,因为波形不好看,我就纠结了,呵呵

网友:
仿真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统一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