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消除DAC输出信号中的尖刺波形?

楼主(2011-05-11):
现况:我用的是电容按比例缩放DAC,用两个传输门构成双向开关(每个电容与两个传输门的输出端相连),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电容与Vref相连,当输入为低电平时,电容与地相连。在仿真时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当输入信号从000~111顺序变化时的输出波形,与输入信号从111~000顺序变化时的输出波形有很大的差别,请问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当我把DAC加入到ADC中时,本来100对应的应该是2.5V(我的Vref=5V),但实际输出却是0V,然后通过检查Cadence的仿真波形时,发现DAC的输出波形,在011-100之间的尖刺很大,几乎已经下降到了0V,所以猜想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个尖刺上,请问大侠又没什么方法能够有效的消除这个尖刺呢?

网友(2011-06-11):
这个问题就是现阶段dac的弊端,很难解决.

楼主(2011-09-03):
呵呵,好久没上论坛了,不过还是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