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 timequest 中 怎么设置 not a clock?

楼主(2011-05-11):
在quartus 中使用timequest 做约束出现
Warning: Node: signal1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在classic assignment editor 中的设置signal1 not a clock 可以没有warning,在timequest中怎么设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从告警中来看,应该是代码中把signal1当作时钟来用过的,如果本来就不需要分析这个时钟,无视告警就好

    你可以看时序分析结束的报告中,report clock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