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DC的折叠级概念

楼主(2011-05-11):
电路图如下:
求教folding的概念及作用,谢谢!

网友:
很简单,那个comparator 看输入是正还是负,然后把信号一直固定在一个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问一下固定信号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画个图就知道了。
1b folding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