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的PTAT电流应该选择多大

楼主(2011-05-11):
小弟新人,不知道带隙基准的PTAT电流应该选择多大合适,多数论文里的整个带隙总功耗都不超过100uw,感觉PTAT电流可以非常低,但是仿了几个ADC中的带隙(已流片测试),发现PTAT电流有50u左右(3.3v的电压),功耗在几个毫瓦,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流,是不是考虑到成品率之类的问题,再就是,小的PTAT电流在设计和流片时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网友:
BJT電流太小的時候好像會有一個什麼效應,
我忘記了,不知道哪位大哥可以解說一下,
總之印象中,不能小到太小

网友:
2楼说的什么效应我不清楚,还望大虾指教。不过我觉得电流直接和noise相关,太小,输出电流或电压noise太大,下一个block肯定要complain的嘛。另外记得老工程师跟我说,他是通过characterize bipolar决定电流的,选取bipolar刚进入saturation区域的电流。

网友:
电流在一定范围内时,其电压对温度的导数近似为一固定值,超出这个范围就不满足这个关系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明白

网友:
同样希望有经验人士给予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网友:
电流不能过小,流过三极管电流过小,这样三极管不能正常工作,得到PTAT电流也是不可能的,在实际设计中可能会使电流相对大一点,保证整个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为什么,diode和BJT的特性就是如此。每种特性都有它的工作范围,在一定工作范围内可近似成某种线性关系,也只是近似而已,超出范围,当然就不满足了。

网友:
其电压对温度的导数近似为一固定值

网友:
一般觉得一臂的电路差不多10u~20u左右
我觉得太小的话,电阻阻值偏大,匹配起来面积不好控制
另外感觉MOSFET电流太小的话,也不好设置匹配的说。
不过还是要看应用,如果追求低压低功耗的应用的话,也会逼着用小电流的
看sansen书上面基准那张,好像有的低压电路的bandgap的Vbe偏置在0.5V左右的呢

但是的确看到不少的电路的PTAT的电流比较大

很多类似的东西也在困惑我

常常看到有的电路的某些指标很奇怪,但是就是不知道原因

自己在design的时候,也常常为了怎么定spec而头痛

网友(2011-07-16):
1~10uA 比较常见
低到100nA的,我也做过

网友:
电流太小 BJT性能会变很差的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电阻就会太大 而且漏电流会影响精度
电流大功耗高 但此时带宽大 有助于PSR性能

网友:
眼瞅着banda的那篇经典JSSC paper就用了2.2uA,慨叹啊……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2-02):
综合考虑的结果,ADC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50uA正常。

网友:
拿个三极管加电压测电流,电流与电压呈指数关系,电流太小或者太大都会偏离这个指数规律,找到指数规律的区间就是三极管的工作区间。前提是model够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查看BJT的工作区?做DC仿真的BJT都是工作在1(线性区)的<BTW: BJT的0 1 2 3跟MOS代表的工作区相同么?>

网友:
这个取值还得仿真双极型晶体管的I-V特性,你主要用的是Vbe电压,发射极电流达到多少后,Vbe才开始由急速上升到达平缓!这个电流稍微给大点一点,留下一定裕度

网友(2023-08-03):
与流过PNP的电流有关,扫描PNP的I/V曲线,当电流低于某值时,微小电流变化将会导致很大的VEB变化,严重影响电路的性能。因为VEB接在运放的输入端,若变化显著会严重影响运放性能,所以应该选择VEB几乎不随电流变化的区域,此时应根据功耗选择合适大小。